[求助] 新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9-10-29):
1、我想将sequence中的子sequence通过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进行重载,但是没成功,执行仍为父类,而非目标子类。想问我的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2、请问大家在搭建平台时是如何实现平台整体复位的?包括将driver、monitor中正在执行的通信中断,将analysisi_fifo中存入的数据清空,将scb中的数据清除。不是phase跳转,这样会将我的sequence重新执行,我想到的是在各个部分定义一个uvm_event进行复位,但感觉类似全局变量,不知道会不会有风险。请问大家是如何实现的,借鉴一下。
3、使用uvm_reg寄存器模型的read、write函数。能否实现可变读写长度,字节/半字/字?
程序在公司服务器上,没法拷出,只能尽量描述,自学的uvm没什么实战经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可以实现;你在哪里执行的override?tc里面直接在default_sequence里面替换子类,不行吗?

网友B:
1 override的顺序写对了吗?test中添加factory.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父类::get_type(),目标子类::get_type());试试

网友C:
1、object类型的使用inst  override时,之前学习的时候也遇到过override不成功,原因是直接用create(inst_name)创建的inst是没有接入uvm_tree的,因此不能用uvm路径找到inst。使用'uvm_create宏创建的inst可以接入uvm_tree;
2、不知道还有啥方法,同求;
3、reg_model read/write的位宽是'UVM_REG_DATA_WIDTH宏控制的,默认64bit。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D:
1、检查下是不是重载和create的顺序,先重载再create。2、analysisi_fifo是否改成IMP直连回调函数的方式,这样不会有FIFO内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实现;你在哪里执行的override?tc里面直接在default_sequence里面替换子类,不行吗?
...

我是在case里边,class case_a extends uvm_test;里的connect_phase里边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override的顺序写对了吗?test中添加factory.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父类::get_type(),目标子类::get ...

顺序应该没问题,把路径删了,用type_override就可以,用inst_override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object类型的使用inst  override时,之前学习的时候也遇到过override不成功,原因是直接用create(inst_n ...

我是用uvm_do来自动执行的,你的意思是要用uvm_create加uvm_send来执行?
那个变宽度我是想在仿真过程中随意变换,这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检查下是不是重载和create的顺序,先重载再create。2、analysisi_fifo是否改成IMP直连回调函数的方式, ...

我是在case中的connect_phase中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vs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seq_a.seq_b",seq_old::get_type,seq_new::get_type);seq_old在seq_b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case中的connect_phase中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vs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seq_a.seq ...

可以试试放在build_phase看看行不行。用type_override。

网友:
你创建对象的方法用的是create吧?
复位可以为每一个driver都定义一个rst_seq?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原来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vs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seq_a.seq_b.seq_c",seq_old::get_type,seq_new::get_type);
改成:将第一个变量改成"vsqr.seq_t.seq_a.seq_b"就可以了,seq_t是在test_case中set到default_sequence的virtual sequence。
可能是我用的是1.2版的uvm的原因吧
其他问题麻烦再帮看一下

网友(2021-11-24):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原来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vs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seq_a.seq_b.seq_ ...

我其实没太明白,为啥在virtual sequence里创建的sequence可以在main_phase之前的phase被set_inst_override,照理来说,它还没有实例化,还找不到sequence的inst_pat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