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8 design sch线路快捷键9有问题

楼主(2019-10-29):
ic618有些快捷键无法设置,原有的快捷键也有问题,virtuoso sch线路的快捷键9,按下9整个软件崩溃退出。
redhat7.6版本安装ic618,是站里面下载的安装好打包的。附件

楼主:
ic618自带快捷键

自带快捷键

网友A:
有问题就删掉, 坛子里的那个IC618好像有点小毛病, 你可以用IC617或者IC616, 不一定非得用最新版本的.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推荐使用IC616_ISR8版本. 自己用IScape安装之后打补丁比直接下载别人要来的更合适. 每个人的机器和配置都稍微有些不同. 这个问题可以归类到玄学里去了.

网友:
我劝你用617
618是垃圾,各种崩溃自动退出

楼主: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删掉, 坛子里的那个IC618好像有点小毛病, 你可以用IC617或者IC616, 不一定非得用最新版本的. 刚开 ...

有没有ic616的update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419282-1-1.html

616的base版之前下载过,想找个update升级一下,呵呵

楼主:
路过看到,如果你有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就删掉, 坛子里的那个IC618好像有点小毛病, 你可以用IC617或者IC616, 不一定非得用最新版本的. 刚开 ...

IC616_ISR8如果有是否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