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hostid 不对

楼主(2019-10-29):
之前在论坛里下了一个虚拟机,cadence什么的使用一直正常,但是最近要用到hspice的时候发现license有点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错误信息如下:

lic: HOSTID: 000c29c2a5eb         PID:      28921
lic: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
lic: current HOSTID: 000c29c2a5eb;  Licensed HOSTID: 9d290c00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28000@work-eda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lic: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22(s)

网友:
you need to regenerate the license file with your mac adderess!!!

网友A:
synopsys的软件破解换机器要重新生成license。cadence的不用,所以重新生成license。如果是2019版,别折腾了,它认的mac地址就是错的。等过一阵子有没有人共享破解吧。现在能搞定的都留着卖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opsys的软件破解换机器要重新生成license。cadence的不用,所以重新生成license。如果是2019版,别折腾 ...

虚拟机也有这种问题呀。

网友(2021-02-01):
这个应该是新操作系统加旧版Synopsys 软件所致,仔细看Licensed HOSTID:9d290c00与HOSTID:000c29c2a5eb。其实就是前8位错乱排序。暂时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这应该是新操作系统加旧版Synopsys软件所导致的,仔细看 Licensed HOSTID: 9d290c00与 HOSTID: 000c29c2a5eb。就是HOSTID的前8位错乱排序。暂时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是虚拟机,应该是你在自己机器启动的时候,选择了我复制而不是移动,这样hostid也就是mac地址被更改了,把地址改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回复,如果是RHEL7或者更高,请将网卡名ifconfig-em1改成ifconfig-et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