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安装提示site ID

楼主(2019-10-29):
本人小白,最近下载了synopsys 2008来安装但是在启动license是提示以下错误,搞了好几天都搞不明白,求高人指点:
启动sssverify验证license时提示PASSED!,但是Site ID处显示<No site ID> ,Issued on :N/A(下文红色字体标出),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learn@learn:~/eda/synopsys/scl/amd64/bin$ ./sssverify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home/lear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9-Oct-2019 (SCL_11.5)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000000000,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PASSED!
---------------------------------------------------------
You may now USE this license file to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
Please don't edit or manipulate the contents of this license file.

之后启动lmstat。运行结果如下:提示lmgrd is not running:Cannot conne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ue 10/29/2019 22:53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earn
    License file(s) on learn: /home/lear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之后又运行 lmgrd,结果如下(只截取了最后snpslmd部分):
(snpslmd) ------------------------------------------------------------------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npslm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000000000, Issued on: N/A
(snpslmd) ------------------------------------------------------------------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site id的问题吗???
注:hostid 是在scl/amd64/bin目录下运行lmhostid得到的,全是00000000000,因为我是用的vmware虚拟机下的ubuntu 15.0的系统,所以不知道这个lmhostid得到的hostid是不是会有影响??

网友:
产生lic的时候,网卡没填吧? 需要填虚拟机的网卡。

网友A:
虚拟机应该可以和硬件共享一个mac地址吧?另外就是license是要在Windows下生成的,如果生成的Mac地址和虚拟机的一致,应该就可用。

网友B:
改用Virtulbox,网卡随便写,可以复制主机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应该可以和硬件共享一个mac地址吧?另外就是license是要在Windows下生成的,如果生成的Mac地址和虚拟 ...

以下是我在scl/amd64/bin/目录下运行 ifconfig -a得到的结果,ether结果就是mac地址吧,我之前也用了这个地址,但是license也没通过。。。。。
ens33: flags=4098<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00:0c:29:68:23:0a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lo: flags=73<UP,LOOPBACK,RUNNING>  mtu 65536
        inet 127.0.0.1  netmask 255.0.0.0
        inet6 ::1  prefixlen 128  scopeid 0x10<host>
        loop  txqueuelen 1000  (Local Loopback)
        RX packets 38565  bytes 2769452 (2.7 M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38565  bytes 2769452 (2.7 M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Virtulbox,网卡随便写,可以复制主机的网卡。

大哥Virtulbox是什么?。。。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应该可以和硬件共享一个mac地址吧?另外就是license是要在Windows下生成的,如果生成的Mac地址和虚拟 ...

license是在windows下生成的。。。。

楼主:
之前安装的是scl 11.5 今天又重新安装了11.9版本。运行sssverify 的时候license 能pass,但运行lmgrd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只是在运行lmgrd的时候多出了几行提示,结果如下: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2968230a, Issued on: N/A
10/30/2019 23:00:41 (snpslmd) ------------------------------------------------------------------
23:00:45 (snpslmd)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23:00:45 (snpslmd)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not set.
23:00:45 (snpslmd)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Wed Oct 30 2019 23:00:45 CST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2233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2.1.2 build 152538 x64_lsb ( build 152538 (ipv6))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ed for feature load: -NA-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Socket interface: IPV4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48325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zengyi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VMWare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LMBIND needed: No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LMBIND port: -NA-
23:00:45 (snpslmd) (@snpslmd-SLOG@) ===============================================

运行DV的时候提示 design_vision: command not found

求大佬帮忙,看下我的license配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
command not found是你软件的PATH没设好,和lmgrd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安装的是scl 11.5 今天又重新安装了11.9版本。运行sssverify 的时候license 能pass,但运行lmgrd的时候 ...

看提示,你的环境变量不对,没有指定正确的path,另外,feature不全?需要修改.rc文件加入新的feature。

网友:
VirtualBox is a free virtual machine, similar to vmware.

网友C(2020-02-08):
centos6.8装vcs2014.03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ntos6.8装vcs2014.03也有这个问题

提示“安装提示site ID”???
后来我弄好了,SITE ID这个有没有都可以,不会影响。
也有可能是系统版本导致兼容性不对。我后来是降低了系统版本和软件版本。。。。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page=1#pid10127747
上面这个帖子是我后来安装好后,总结的,可能不是太全,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