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转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9-10-30):
请问版图里沿x轴旋转,沿y轴旋转的快捷键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
没用欸,51里面是这个快捷键吗

网友A:
选中器件后,shift+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后,shift+o

然后拉动箭头方向。或者shift+o后按f3,选择具体参数

网友:
可以之设置阿

网友(2020-01-12):
快捷键c或者m,在配合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