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DA tessent 安装

楼主(2019-10-30):
我在安装Mentor tessent201903时候遇到下面的问题,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缺这个库装就行了?

网友A:
缺了库文件 安装下就行了  rpm -ivh 或者 yum -install

版本好新 能分享下吗  嘿嘿

网友:
能分享一下tools不?

网友:
目测你的系统版本老了

网友:
看看,没用过这个tool

网友:
yum search,然后yum install即可。
另外求分享软件。

网友(2020-02-22):
楼主怎么crac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了库文件 安装下就行了  rpm -ivh 或者 yum -install

版本好新 能分享下吗  嘿嘿 ...

Q 2960532559 有2020的包

网友(2021-06-10):
能否给我一个tessent 2019的安装包, Q631752548,多谢

网友(2022-10-01):
是不是只支持linux系统?

网友(2024-08-19):
求个2019的tessent手册,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