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展锐数字前端SOC泛连接设计和AMD DFT岗位,选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9-10-30):
目前手里有展锐数字前端SOC和泛连接设计以及AMD DFT岗位,相比之下哪个岗位更好呢?
薪资AMD更好。

网友A:
AMD DFT,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专家级别。
数字前端soc定义就比较泛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DFT,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专家级别。
数字前端soc定义就比较泛泛了。 ...

SOC设计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
主要看方向吧

网友(2019-12-04):
AMD工作会舒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