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老哥用过vcsmx混合仿真vhdl+verilog啊,遇到了一点问题

楼主(2019-10-30):
有没有老哥用过vcsmx混合仿真vhdl+verilog的,有一个synopsys_sim.setup文件是需要建立到仿真目录下然后设置查询路径和库映射的,这两步我都做了,但是第一步analysis vhdl文件的时候老是报错找不到自己定义的库中一个包,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在Makefile中用vlogan编译这个库才能跑
vhdlan 库地址 -w 库的名字
此外部分vcs版本不支持,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Makefile中用vlogan编译这个库才能跑
vhdlan 库地址 -w 库的名字
此外部分vcs版本不支持,你试一下 ...

哇老哥,实在太感谢了 好像真的可以,用vhdlan编译完之后是不是会在指定的库里生成一个vhdl.sdb的文件,难道就是这个文件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Makefile中用vlogan编译这个库才能跑
vhdlan 库地址 -w 库的名字
此外部分vcs版本不支持,你试一下 ...

老哥,我照你的方法第一步analysis做了一下没报错,如图一,但是我第二步elaboration的时候报错 提示找不到mul_n这个设计模块,如图二(第一步我analysis了一个verilog tb和一个vhdl设计分别到两个库里。第二步根据文档所说只需要顶层模块所以我elaboration的是verilog 写的tb文件,里面例化了vhdl模块也就是mul_n,然后他报错提示找不到这个mul_n设计,是不是我第一步还是没成功啊。。。)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照你的方法第一步analysis做了一下没报错,如图一,但是我第二步elaboration的时候报错 提示找不 ...

你是这个路径没加对吧?要是vhdl编译出错应该会报找不到某个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个路径没加对吧?要是vhdl编译出错应该会报找不到某个库吧

第二步 elaboration 只需要vcs -full64  VLOG mul_tb就可以了啊 (vcs顶层模块就可以) 也不需要加什么路径呀    您说的这个路径指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个路径没加对吧?要是vhdl编译出错应该会报找不到某个库吧

现在我用vcs -full64  VHDL.mul_n elaboration设计顶层的时候他还是找不到这个模块,这不是第一步出现问题了吗,实在想不通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要在Makefile中用vlogan编译这个库才能跑
vhdlan 库地址 -w 库的名字
此外部分vcs版本不支持,你试一下 ...

vhdlan 库地址 -w 库的名字

请问这个能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吗?好像 vcs 2016不支持

网友B(2022-04-12):
老哥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在第二步elaboration 把那个-full64 选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