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前端设计能优化时钟树吗

楼主(2019-10-30):
时钟树一般是后端的内容,但前端能通过RTL设计使后端的时钟树综合更优吗?
例如,在不需要同步的模块之间将上一个门控,后端在综合时钟树的时候,就不会在不需要同步的模块之间插入buffer.
楼主是个新手,可能意思表达的不够完善,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有了解的大神可以来讨论下

网友:
你前端优化后有什么用?你不考虑实际线延时?

网友:
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做过PLL,就会知道前端设计对后端的影响有多么大。 高速设计,或低功耗设计,或两者兼有(最难的情况了),前端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后端的影响,尤其是 CTS (clock tree synthesis)。
你讲的这种情况,两个无需同步的电路,对后端 CTS 的影响, 更多的来自于电路本身和 timing constraints。 如果电路 A 和 B 之间没有 data path, 或是有 data path 但可以约束成 false path, 那 CTS 就可以比较自由, 因为两者之间无需 skew balance。 加个 ICG, CTS 也只会当成电路 B 的时钟树多了一点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