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几个设计问题

楼主(2019-10-30):
1. 一些电路规模很大,如果遇到仿真时间过长,如何debug?等仿真跑完发现错误是不是效率太低?

楼主:
2. 运放的输入管的匹配如何改进,失配引起的失调有哪些种类,有哪些可以通过设计改进?

网友:
仿真过程中,可以看波形的啊。如果觉得慢,hspice用多核仿真,ic61的specture也可以多核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2. 运放的输入管的匹配如何改进,失配引起的失调有哪些种类,有哪些可以通过设计改进? ...

运放失配,主要是layout要做输入管的图形对称。加大输入管尺寸可以减小失配,w*l越大,失配越小。

楼主:
感谢回复^_^
3. FFT测量信号的时候,如果采样频率是信号频率的64倍,那么信号频谱最多能否反映10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