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 sdADC的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10-30):
1。对于一个Nbit量化的sd ADC  如何做fft
2. 如何对调制器计算的系数进行缩放

网友:
1、我都是写一个Verilog-a模块把结果保存下来,然后用matlab做fft;
2、和一般的滤波器去归一化是一样的,也可以参照schreuer R的delt-sigma数据转换器P288——9.1.3 Scaling。

网友:
数字输出dac一下,直接做就好了,限定上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