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 、Softchk Database问题

楼主(2019-10-30):
1 Check pw_not_gnd     ptap disconnected to GROUND  确实是连着的为什么也会报错?   ptap   taps 指的是什么?
2 Check SOFTCHK MVPWELL CONTACT

网友A:
有没有定义哪些pin是电源地

网友:
这是让你ptap不要连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义哪些pin是电源地

ESD管子做双环一圈电源一圈地保护,但是都连在了地上,guarding的有源区中间断开了,报了SOFTCHK的错。

网友(2019-12-10):
引用 楼主:
ESD管子做双环一圈电源一圈地保护,但是都连在了地上,guarding的有源区中间断开了,报了SOFTCHK的错。
...

不同的地有用什么layer隔离吗?比如subd、psub2之类的

网友(2023-02-08):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