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pf MOM电容

楼主(2019-10-30):
2pf MOM电容在版图上要画多大?这个怎么换算的?

网友A:
没有PDK自己画吗? 那要有modle run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DK自己画吗? 那要有modle run 吧

是的 自己画 MODLE RUN 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自己画 MODLE RUN 是什么?

自己画  必须要有modle 去run simulation 不然怎么知道自己画的电容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  必须要有modle 去run simulation 不然怎么知道自己画的电容是多大呢

这样啊  这个没有换算公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这个没有换算公式吗?

算的肯定不太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的肯定不太准啊

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