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sura41-617运行avview&

楼主(2019-10-30):
Sub version:                sub-version 4.1_USR5 (64-bit addresses)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gnorePointsGravityForSmallTarge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ModePin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ergeSco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ergeSco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EnableValidPurpos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FastSnapp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hangeWireDirectionAfterVia',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keCellUseOriginForOffgridIn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localSnappingIgnoreGlobal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nualPin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Numb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netSta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netSta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CutSpacing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utSpacing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CutClassOrient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utClassOrient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LabelPlacement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LabelPlacement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opEditViaCompuEnclosur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UseMTFlightLin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ZoomSca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MaximizeCu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UseEntireOverla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PegasusIntFunctionalPrese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EnableDanglingTargetsF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ModePinSizeFromPa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eserveTerm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intStatisticsRepor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ReplaceExistingVia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pasteRef'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9.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extPurposeNam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Ste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EnableXLCheckoutIn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CopyTemplateCellViewLi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rdEditDensityTypeCheck'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DensityTypeCheck',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InteractiveShield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heckBlockageTyp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LP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LP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FlightLinesHierLeve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QAMaxPixelsPerMilliSe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PinEnhancemen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escendEIPPopupSelectionWindow'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escendEIPPopupSelectionWindow',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lot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SpecifySpac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PinLayerFunctionsLi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trim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earchDepthForAuto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SlidingWindow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MaxHaloLimi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FastDetailModeSnapp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AutoViaEnclosure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AutoViaEnclosure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obeInstDisplayRadio',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tateInstParam',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reateInstResetCDF',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CopyAndPas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User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Specify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EnableBatchCheckOnReadOnlyDesig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Lin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removeTerminal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emoveTerminal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isplayFigGroup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ToXYGridFir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variable 'autoZoom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must be of type cyclic
*WARNING* envSetVal: type mismatch for variable 'autoZoom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Heigh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ResizeWireObjec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over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CutColorSuppor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erge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AlignCu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Line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boundarySnapX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ealignLabelToPinCent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ViaCutColorPattern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opySpacing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Spacing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pdateLabelLPPWith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eventDRCOnOverla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boundarySnapY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Ang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ValidPurpos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opyOrd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Ord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QAHoldTimeMilliSe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ustomLayerPatter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ynamicMeasurementTextColo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updatePinIO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pdatePinIO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BlockageTyp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Circle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Heigh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eventDRCWithNeighbor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keCellOriginSnappingGri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keCellOriginSnappingGri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gnoreParallelMinWidthForSquarePinRe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extLayerNam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gnorePointsGravityForSmallTarge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ModePin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ergeSco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ergeSco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EnableValidPurpos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FastSnapp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hangeWireDirectionAfterVia',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keCellUseOriginForOffgridIn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localSnappingIgnoreGlobal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nualPin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Numb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netSta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netSta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CutSpacing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utSpacing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CutClassOrient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utClassOrient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LabelPlacement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LabelPlacement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opEditViaCompuEnclosur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UseMTFlightLin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ZoomSca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MaximizeCu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UseEntireOverla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PegasusIntFunctionalPrese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EnableDanglingTargetsF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ModePinSizeFromPa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eserveTerm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intStatisticsRepor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ReplaceExistingVia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pasteRef'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9.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extPurposeNam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Ste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EnableXLCheckoutIn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CopyTemplateCellViewLi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rdEditDensityTypeCheck'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DensityTypeCheck',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InteractiveShield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CheckBlockageTyp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LP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LP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FlightLinesHierLevel',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QAMaxPixelsPerMilliSe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PinEnhancemen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escendEIPPopupSelectionWindow'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escendEIPPopupSelectionWindow',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lot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SpecifySpac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PinLayerFunctionsLi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trim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earchDepthForAuto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Circl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SlidingWindow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MaxHaloLimi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FastDetailModeSnapp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AlignToolBarReferenceObje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viaAutoViaEnclosure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AutoViaEnclosure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robeInstDisplayRadio',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tateInstParam',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reateInstResetCDF',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CopyAndPast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User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Specify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rdEditEnableBatchCheckOnReadOnlyDesig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Lin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removeTerminal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emoveTerminal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isplayFigGroup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ToXYGridFirs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variable 'autoZoom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must be of type cyclic
*WARNING* envSetVal: type mismatch for variable 'autoZoom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Heigh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PinStepOp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ResizeWireObjec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over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CutColorSuppor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ergeEnab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AlignCut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Line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Line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boundarySnapX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ealignLabelToPinCent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ViaCutColorPattern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opySpacing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Spacing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pdateLabelLPPWith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eventDRCOnOverlap',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boundarySnapYGrid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Angl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hop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Re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ValidPurpos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opyOrd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pyOrde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QAHoldTimeMilliSe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snapPatternSnappingDep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weCustomLayerPatter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ynamicMeasurementTextColor',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hotonicPin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updatePinIO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pdatePinIO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Circle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BlockageTyp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opCircleRadi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nualPinRectHeigh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viaPreventDRCWithNeighbor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keCellOriginSnappingGri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keCellOriginSnappingGri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gnoreParallelMinWidthForSquarePinResiz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extLayerNam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ciwMenuLoadFile: system file "/opt/eda/ASSURA41/tools.lnx86/dfII/etc/tools/menus/avview.menus" not found.

如何解除警告路过的看到了,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可以集成到virtuoso,用avview&打开有警告,哪里还不到位,没用过assura,

楼主:
*WARNING* ddRegTrigger: Couldn't find trigger named "POSTUPDATELIBLIST".

*WARNING* ciwMenuLoadFile: system file "/opt/eda/ASSURA41/tools.lnx86/dfII/etc/tools/menus/avview.menus" not found.

哪个目录下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