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Virtuoso Layout Migrate工具么?有跑通里面的VLM Flow的么

楼主(2019-10-31):
有谁用过Virtuoso Layout Migrate工具么?有跑通里面的VLM Flow的么

我跑完后,发现转换后的版图都是散的?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2020-04-28):
楼主有提示license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提示license问题吗

没有

网友(2020-12-15):
顶楼主,很好的议题。

网友B(2021-07-07):
请问一下这个VLM从哪里运行?用什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VLM从哪里运行?用什么命令?

在Virtuoso 打开layout,工具栏上有个optimize,下面第一个选项excute Flow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Virtuoso 打开layout,工具栏上有个optimize,下面第一个选项excute Flow就是

我的Virtuoso工具栏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Virtuoso工具栏没有这个

是在打开Layout的工具栏么,建议你问的时候截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打开Layout的工具栏么,建议你问的时候截个图

不好意思,没办法截图。不过我看了一下Toolbar的代码,在CIW里面运行: _loRunFlowButtonCB() 可以打开那个窗口。在ICADVM 18.1版本上已经没有Layout Migrate了,只在IC6.1.8上有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办法截图。不过我看了一下Toolbar的代码,在CIW里面运行: _loRunFlowButtonCB() 可以打开那 ...

在IC 6.1.7上也有这个 功能  但是不知怎么用    有用过的可以大佬解释一下吗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可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工具怎样用

网友:
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C(2023-12-04):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提示license问题吗

这个license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license 你解决了吗?

太久了,忘记了都

网友(2025-11-11):
IC618和IC231里面都找不到这个界面了啊,也不知道怎么用,有没有大佬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