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安装求助

楼主(2019-10-31):
系统是RHEL6.7,软件是INNOVUS 152,用iscape安装的时候已经识别到了安装文件里面的各个包,但是最后一步点安装的时候总让我指定"INNOVUS 15.20.000 RHEL 5(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的挂载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就是安装源文件的路径吗?我指定安装包的路径没有。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用的HotFix安装包的话,有的时候需要名字带Base的安装包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HotFix安装包的话,有的时候需要名字带Base的安装包才能成功

感谢回复,用的是base的安装包,其他工具都能装,就innovus和ext装不上。
而且奇怪的是,它和我要RHEL 5的base安装包,我的系统明明是RHEL6

网友:
慢慢 来 慢慢来阿

网友B(2020-02-17):
你没解压全,1of2.tar和2of2.tar都得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解压全,1of2.tar和2of2.tar都得解压

是的,后来发现了,要手动把两个包的packet里面的东西拷到一起。
感谢回复。

网友(2020-07-28):
怎么破解?

网友:
求innovus安装链接

网友(2020-09-22):
链接失效,求链接

网友(2021-09-18):
求一个安装包

网友(2021-12-21):
大佬,可以求个innovus的安装教程嘛

网友:
求一个INNOVUS 的安装包

网友C:
没有解压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解压完全

是的,当初在工具安装方面纯小白一个,还以为和windows下面的压缩包一样只用解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22-07-08):
引用 楼主:
是的,当初在工具安装方面纯小白一个,还以为和windows下面的压缩包一样只用解压一个就可以了。
...

是要把两个压缩包都copy到虚拟机下解压吗?不能再windows下解压再copy的linux下的意思吗?

网友(2022-10-27):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个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