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采样SAR ADC psd 功率频谱密度如何仿真呢?

楼主(2019-10-31):
过采样SAR ADC psd 功率频谱密度如何仿真呢?
对输出的数字信号已经经过DAC处理。然后该如何操作?还是在fft的基础上进行操作?

网友:
直接fft,设置最高的频率就好

楼主:
就是将最高频率设置成为fs/osr么?其他的都不用设置么 请问您有没有相关的代码让小弟参考一下么?

网友:
应该将输出的数据用matlab进行fft处理。请问楼主,你ADC输入端的激励信号是怎样加的?

网友(2021-06-20):
前辈,您好,请问,你过采样SAR ADC的FFT解决了没,我和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FFT计算时,只计算带内的噪声和谐波的功率。

网友:
FFT处理后,只计算带内的噪声和谐波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