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代码和输出反推输入

楼主(2019-10-31):
想请教大家,有一块复杂的组合逻辑代码,我想要得到一个特定的输出,怎么反推应该加什么激励呢

网友:
不太可能反推到添加什么激励,除非输入信号不多,然后通过遍历的方法推导.

网友:
你的需求就像是密码学,知道一个大数,让你分解一样。一句话,难得很!请转告你的老板或者领导,这个需求很扯淡!

网友:
好奇怪的需求 ; 就像 知道crc值 ,反推 帧数据 ;

这得多小概率才能推导出来

网友:
相当于知道y求x,逻辑复杂,反推很困难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