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上下层金属短路

楼主(2019-11-01):
MIM电容上下层金属间有VIA孔,工艺上是不会短路的,因为有MCT层的存在。但是在layout操作上,用mark net点亮其中一层金属,另外一层也亮,有没有办法点亮其中一层时,另一层不亮?求助求助。。。

网友A:
mark之后 F3 跳出的界面上面几栏选Via Layers 可以选择 哪些孔在mark的时候是否连接金属 但是这样也只能把mim电容中这两层金属之间屏蔽掉 有没有更高级的 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之后 F3 跳出的界面上面几栏选Via Layers 可以选择 哪些孔在mark的时候是否连接金属 但是这样也只能把m ...

是的,可以屏蔽掉这两层金属,但是其他正常的地方也屏蔽掉了

网友:
mark之后 F3 跳出的界面在stoplayer 那里,底下layer写上via层次,stoplayer写上电容定义层或者你说的MCT,然后点add,再把enable勾选上,点亮的时候就不会穿透电容了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

可以实现我的要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