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课本里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9-11-01):
请问三角型里面的“+1”是什么意思啊?
他对小信号的计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voltage follower with gain = 1.

网友:
实际做电路我绝对会把gm2和Cc的位置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tage follower with gain = 1.

谢谢您的回答,在这里他对小信号计算有什么影响?是相当于短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在这里他对小信号计算有什么影响?是相当于短路吗?

正向是短路,反向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