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ule file里的CONNECT 语句怎么理解

楼主(2019-11-01):
在东部工艺的LVS的rule file里有一句  CONNECT  _nch_svt_5p0v,后面的层次是5v  NMOS的识别层,请问这个语句该怎么理解呢?后面的层次只有一层,怎么传递连接关系?

网友A:
就是这两个层次只要接触就是具有连接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两个层次只要接触就是具有连接关系的

谢谢~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一个意思,因为本来相同的图层接触就表示连接在一起的意思

网友B:
只有一个层次的connect语句的目的是: 保证这个layer有连接关系,以便后续的语法运行能够通过。它并没有与其它layer有连接关系,仅仅是为了后续的语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层次的connect语句的目的是: 保证这个layer有连接关系,以便后续的语法运行能够通过。它并没有与 ...

嗷嗷,原来是这样理解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