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使用的.proc哪里去找

楼主(2019-11-01):
EMX仿真使用的.proc哪里去找呢?PDK里么 还是自己写 或者是问厂商?

网友A:
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

PDK里没有直接集成 是吗 我看PDK 里有Calibre的相关文件 但是没有看到emx的相关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里没有直接集成 是吗 我看PDK 里有Calibre的相关文件 但是没有看到emx的相关文件
...

pdk里肯定是没有的。有介质和金属层信息,可以通过这些自己来写.proc 否则就必须要foundry提供了

网友(2020-10-08):
我们现在是根据EMX的proc文件得到高度信息和介质的介电常数,没办法,PDK没有提供。

网友:
以前基本是用HFSS自己建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