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S参数出现NO DC CONVERGENCE是因为参数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2019-11-01):
正在做一个4级低噪放,对每一级进行设计时电路比较简单就没有问题,但是级联后就完全没法仿真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用的ADS2019.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几个级联放到一起不行了

网友(2021-03-31):
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把解决方法贴出来,谢谢

网友:
这种原因一般都是仿真S参数的阶数的问题,在你所仿真的模型当中没有这个仿真的设定,一般降低阶数就可以继续仿真了

网友(2023-06-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