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的电阻网络

楼主(2019-11-01):
FLASH ADC的电阻网络在两端取R/2,这样最终的结果怎么转化为二进制编码呢,还有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粗FLASH+细SAR ADC中的FLASH ADC 的电阻网络用了3-4-2-4-3这样的取值,这样取最终结果怎么转化呢

FLASH_SAR ADC中的粗FLASH ADC

FLASH_SAR ADC中的粗FLASH ADC

FLASH ADC

FLASH ADC

楼主:
补一个粗FLASH+细SAR ADC的整体结构图

粗FLASH+细SAR ADC的整体结构

粗FLASH+细SAR ADC的整体结构

网友:
这是冗余的概念,pipeline里面用的最多,可以cover多级结构里面的错误,在这里flash的电阻失配,比较器噪声等引起的错误可以被冗余位吃掉。至于电阻为啥这样,以1.5bit举例,reference是-1/4Vref和1/4Vref,电阻比例是3-2-3,如果想把两边再折一下,电阻就是1-2-2-2-1,这会让余量变小。下面那个3.5bit的Vref应该是-13/16,-11/16...,13/16,从电阻串的最大电压减最小电压即可得13/16,我感觉他的示意图画的不好。至于怎么转化成二进制,只要注意DAC的相对比例即可,比如你的粗细结构,比例是1,2,4,8,16,16,16...16,当然,总的量化范围是大于4+6-1的,冗余是为了cover误差的,当然,也可以做成直接冗余1位,影响也不大的。pipeline里面冗余0.5位,pipelineSAR冗余1位,SAR里面有时候就随便冗余,这些都是cover多级连接的误差或者本身的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