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传输门关不断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9-11-01):
如图,简单的npmos传输门,当PMOS端给1,nmos给0,两个mos管截止,但是传输门关断后,输出那边还是有电压,而且会跟着输入变化,是什么原因?电阻分压?可这样关断后还有电压这样不会影响结果吗?Spectre和Hspice都是这样。

网友:
这是浮空电压,

网友:
你这为什么输入是0输出还有电压啊

楼主(2022-03-21):
之前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悬空的电压不准,可以加个电阻看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仿真pvt,给的vin要vin≤vdda,不然pmos的vsub<vs或vd,nwell会导通漏电,也会出现传输门关不断的情况。

网友(2022-06-25):
关断没有驱动,应该是高阻态,至于这个高阻态电压是多少,这个和仿真器相关吧

网友A(2024-02-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仿真开关的阻抗可以这么仿真,相对好操作,挂电阻的仿真,要调整好阻值,让流到电阻的电流比漏电电流大的多之类的,才能保证算的准确。文件里的方法,要注意先sweep不同压差的阻抗是否有差异,也可也对比下电阻方法看看阻抗是否一致,多对比一下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呀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