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打开瞬态时hbnoise就跑不了。

楼主(2019-11-01):
我在仿vco的噪声时,hb和hbnoise设置都没问题,hb瞬态设置跑瞬态仿真时hbnoise跑不了。不管时间设的有多长都跑不了,只有关掉瞬态时hbnoise才能跑,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PSS和Pnoise也试过了。如果关掉瞬态跑的结果准确吗?

网友:
仿真vco用的是pss吧,里面要设置oscillator的。关掉没事

网友(2019-12-03):
hb里的那个瞬态只是增加准确度和更加容易收敛的吧 印象有领导提起过 也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