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IO和电源Pin的 CDM ESD防护设计

楼主(2019-11-02):
有没有大牛对芯片的CDM防护比较了解,对于正常的IO和电源的CDM 防护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跟HBM有哪些不同?特别是Core 电源Pin容易受CDM损坏,有没有好的方法设计CDM防护?

网友:
有没有大牛对芯片的CDM防护比较了解,对于正常的IO和电源的CDM 防护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跟HBM有哪些不同?特别是Core 电源Pin容易受CDM损坏,有没有好的方法设计CDM防护?

1),CDM与HBM的设计差异:主要来自于CDM的测试方法、CDM的波形、失效机理不同所致。
2),设计思路:我觉着与HBM的思路是差不多的。设计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CDM的反应时间较短,通常用diode的正向导通来保护

网友(2020-11-07):
遇见大佬。

网友(2021-01-14):
search  display  driver  ...
cdm  or internal CDM like

网友(2021-11-09):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