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环形振荡器的震荡波形问题

楼主(2019-11-03):
最近做了一个用全差分运放搭建的环形振荡器。运放和振荡器细节如图。问题在于:振荡器起振了,可是为啥波形出来的很不正常?而且不能做到VDD到0。请各位大佬们给点思路。

输出振荡波型

输出振荡波型

全差分运放

全差分运放

网友A:
运算放大器不是轨到轨输入和输出。 因此无法将0传送到Vdd输出。 看起来A类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流吸收器无法足够快地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不是轨到轨输入和输出。 因此无法将0传送到Vdd输出。 看起来A类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流吸收器无法 ...

好的!谢谢您,我修改一下放大器,换成轨到轨放大器试试!

网友:
环振的delay cell搞这么复杂干嘛,就是要让它震荡,为什么还要用上miller电容

网友B:
这是个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软件?

cadence virtuoso 51版本

网友:
正如Victor0o0所说

环振的delay cell搞这么复杂干嘛,就是要让它震荡,为什么还要用上miller电容“

运算放大器应该是比较器,因此不应使用补偿电容器(它还会减慢电路速度)

网友(2023-05-15):
引用 楼主:
cadence virtuoso 51版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