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有源电流镜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04):
如图,请问这里为什么既说p不能看做虚地,又说p可以看做虚地呢?

网友:
它不是说了吗,是一种近似。

网友:
对于前一段里面的说法,是针对的整个带电流镜负载的差动对,因为Vx和Vy电压摆幅相差大,同时差分输入对的ro几乎是相等的,所以二者通过ro在Vp处贡献的电流在幅值上不等,即不能抵消,从而p点不能视作交流地;而后一段的说法是针对的求等效跨导Gm的,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图5.24求解Gm,这里Vy是接地的,而我们知道Vx处电压摆幅很小,那么这个摆幅(即是一个小信号)流经ro1和ro2到Vy(即是地),在p点产生的电压波动是极小的,因为Vx本身小而且ro又非常大,另一方面,输入的小信号vin在M1和M2上的电流又是等大反相的,它们不会流入p点综上,p点的电压波动是可以忽略掉的,从而可以视p为交流地。

网友:
楼上讲的很到位,我的理解是:严格说P点是有电压变动的,因为结构不对称,节点Y处的电压摆幅比节点X处大,Y
点对P点的电压影响更大,所以P点电压是有浮动的,但是在输入小信号时依然是可以看成是虚地的,只要M2没有进入线性区,对P点的浮动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如果说错了,还望各位指正

网友(2020-01-07):
楼上讲的很到位,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