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7中 Monte Carlo 仿真只选择Mismatch 仿真的是哪个corner下的mismatch?

楼主(2019-11-04):
请问下617中 Monte Carlo 仿真只选择Mismatch 仿真的是哪个corner下的mismatch?

网友:
mismatch就不分corner了,corner是mismatch的极端情况,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TT的。

网友(点评):
corner是process mc的极端情况,不是mismatch的

网友:
你是指local MC only?
这种情况等于tt global corner + local mc

网友:
具体看lib文件怎么写的,一般是tt的mismatch
也可以自己写不同corner的mismatch,还有process+mismatch的mc 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