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直接设计,

楼主(2019-11-04):
   如何根据spec和工艺设计出一块OP呢?关键是宽长比,功耗这些。。。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合适呢?拉扎维的书说了一点,Allen上的书上则用了很多篇幅,看起来也不清晰,gm/id的设计方法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是等于2/Vov,这个合适,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8944\01A15A96.jpg是不是设计合适的宽长比?

网友A:
你的图片没用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没用传上来。。。。

要啥图片呀,就是带宽200MHz,增益>4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没用传上来。。。。

负载电流20u,负载电容100fF

网友B:
程序取决于所选的运算放大器架构,因为每种架构都会具有不同的零极点,压摆率,BW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取决于所选的运算放大器架构,因为每种架构都会具有不同的零极点,压摆率,BW计算。 ...

如何设计保证工艺角所有的MOS管都在饱和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计保证工艺角所有的MOS管都在饱和区呢?

Check all transistor operating conditions at the corners.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计保证工艺角所有的MOS管都在饱和区呢?

根据spec,确定每个晶体管的电流大小和vdsat(或者gmoverid,这两个等效),就得到每个管子的宽长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