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射频中I和Q 分别要用两个ADC?

楼主(2019-11-04):
请教大神,请问射频中I 和Q 好像要用两个高速的ADC,请问这两个ADC 是干什么用的?不是很了解射频电路,只设计过模拟低频的电路,谢谢.

网友:
因为就是两路信号啊

网友(2019-12-11):
楼主提到的I和Q是两路正交信号,其目的是为了消除镜像信号。用ADC对这两路信号采样后,在数字域处理一番,就可以消除镜像信号

个人的而理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哈!

网友:
一路和两路ADC,modem解调需要的SNR是不同的,两路ADC SNR要求低2-3dB。权当做两路时,信号能量加倍

网友:
哎,这就是调制方式上的要求,如果是以前简单调制粗暴的方式,就一路就可以了,现在都是QAM调制方式,所以需要在幅值与相位上确定星座图,才可以正确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