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

楼主(2019-11-04):
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原因,我在NCsim上跑仿真,
用的三步的模式.
ncvlog: ncverilog -64BIT -MESSAGES +compile +incdir+/export1/tools/lapps32/cadence/INCISIVE15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2/sv/src  +define+UVE_64B $UVM_HOME/uvm_pkg.sv -uvmnocndsextra -f  filelist
ncelab: ncelab  -64BIT -NOTIMINGCHECKS -NOSPECIFY -ACCESS +rwc  -timescale 1ns/1ps  -loadpli  /export1/tools/lapps32/cadence/INCISIVE15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2/additions/sv/lib/64bit/libuvmpli.so:uvm_pli_boot   +UVM_TESTNAME=my_case0  -messages  top_tb
nvsim: ncsim top_tb
前两步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第三步出现了图片中的问题,
急等,万分感谢.

网友A:
loadpli  /export1/tools/lapps32/cadence/INCISIVE15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2/additions/sv/lib/64bit/libuvmpli.so:uvm_pli_boot
这句话,我怎么细看和你图片中terminal输出不一样呢?图片显示terminal给出的路径是/export1//tools/...…,tools前面有两个斜杠/。
话说现在流行三步模式?直接irun或者xrun,非常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pli  /export1/tools/lapps32/cadence/INCISIVE15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2/additions/sv/lib/ ...

OK,谢谢大哥,我用irun跑了一遍跑通了,但是用三步式在删除了那个/以后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pli  /export1/tools/lapps32/cadence/INCISIVE15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2/additions/sv/lib/ ...

大哥,我这个是用VCS跑,用的命令是:
vcs -sverilog -debug_all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_pkg.sv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AMD64/novas.tab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AMD64/pli.a  -CFLAGS -DVCS -cm tgl+fsm+line -timescale=1ns/1ps  -f filelist
然后就出现了上述的错误,VCS提示我说top_tb1模块的module出错了,但是我检查了一下在module以前的模块没有出错,也没有丢endmodule,后来我又换了一个模块放到这个位置,VCS还是报相同的错误,我以前一直这样跑,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您能帮我看看吗?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