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get_child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11-04):
get_child是UVM层次结构相关的函数,如图是其函数的声明,为什么会给个name的参数?函数的功能应该是在不知道有哪些child的情况下使用(个人理解),如果在自己输入一个已知child在实例化是指定的名字,那这个函数不就很鸡肋。

get_child

get_child

网友:
就是输入一个已经例化的名字啊。实际用的场景很少见。一般就是get_child获得句柄,然后$cast转化过来,在调用相关函数。

楼主:
这个句柄是指child在UVM树中的路径索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