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assembler仿真问题

楼主(2019-11-05):
第一个问题:
ADE在L XL GXL explorer都没有license,只有assembler有的情况下,能进行模拟电路通常的AC,SP,TRAN等仿真么?
第二个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的而基础上,如果assembler可以仿真的话,只安装了spectre而没有安装mmsim,仿真能否正常进行?

额外的问题:
通过assembler界面,双击某个test可以进入explore的界面(在没有explore license的情况下),根据以往ADE L的仿真方法选择run and netlist,会报如图的错误……

网友A:
你可以用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command

command,是用命令行来做么?
以前做都是界面话的操作,并没有用命令行做过。
使用command的话是解决了上述的哪个问题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没有ADE L,只有ADE assembler license的情况下,用通常的方式打开ADE L会提示没license,一路skip,最终会以Assembler的方式打开ADE L(以本人的理解),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2-12-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没有ADE L,只有ADE assembler license的情况下,用通常的方式打开ADE L会提示没license,一 ...

请问   如果我没点skip  而是点了其他(就是点错了),还有什么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