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qTime 特别大是什么原因,路径很短

楼主(2019-11-05):
做了很小一个block的pr 发现有一个门的两个PIN输入路径上hold vio特别大

网友:
有好几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cell_name> -pin <driver cell output pin name> <port>
那个 BUF cell 的输出确定是叫 O, 不是 Y? 很多时候输出是 Y。
没有 set_input_delay 吗?
最好看一下整个 path, 也许 i_tm_mux 哪里的约束也不对
report_timing -early -from digital_flag_3_i[0] -to i_tm_mux* -path_type full_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