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的mos管用什么层

楼主(2019-11-05):
例如ABBAABBA在两边加dummy管变成dABBAABBAd,那它两边的dummy管子是用什么层画的? 如果直接复制一个A或者B当做dummy,在LVS验证(用的是calibre)时会提示原理图没有这个器件,过不了,该怎么处理?
难道dummy管是用相应的dum层吗?例如poly的GT层我看到有GTDUM这个层,AA也有AADUM这个层(SMIC18工艺)。
我想了解的是匹配用的dummy管用的层是与原来的管子一样的还是其他层。
小白,表达不清晰的话,请见谅,谢谢!

网友A:
电路上添加dummy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添加dummy电路

好的,谢谢

网友:
是直接添加mos管 calibre lvs 可以设置忽略dummy管 但最好还是自己copy一个电路,手动添加一下dummy管 再过lvs 防止出现错误。

网友:
1.加上dummy电路
2.如果单纯为了跑过lvs电路的话,可以把dummy连接方式改成三端接一起的方式进行dummy处理。然后在lvs option中找到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选项,勾选。然后把下面的MOS devices with source ,drain,and gate pins tied together.选项前的L和S两个选项勾选就可以了。这句话就是表达三端短接的器件可以忽略。

网友B:
在跑LVS里面把dummy过滤掉就行了

楼主(2019-12-05):
引用 网友B:
在跑LVS里面把dummy过滤掉就行了

嗯,已经会使用 lvs option 过滤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C:
抬个杠啊。
lvs option是个比较省事儿的办法,但是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好办法是layout上怎么加的dummy器件,电路上就怎么加,最好他加完还去仿一仿。
用option,如果SD短接就过滤掉,那么其他用MOS管做电容的地方画错了怎么办;
如果用三端短接,跟Bulk端形成的寄生电容被过滤掉了,咋判断没影响;
好吧我四端短接,但是现在5端6端的库好多,你其他的端口咋连的?
好吧我的模块里没有MOS管做电容,寄生电容一点儿影响没有,多端口的也没影响,我都判断好了,
但是到了top层呢,这些option的启用及过滤器件可能对别人的模块产生影响。

做layout,尽量要保持layout和电路的一致。所以按照前面大佬说的,老老实实的把dummy 电路加上是最稳妥的办法,最后万一这里出了点儿问题,也是电路没考虑周到,layout还能多少推卸点儿责任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抬个杠啊。
lvs option是个比较省事儿的办法,但是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好办法是layout上怎么加的dummy器件 ...

这么一听,背后发热啊,那以后在最终的时候还是在电路上乖乖加上dummy电路吧。坚决不当背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