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的计数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9-11-05):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的计数器怎么设计

网友A:
时钟加一个延时,一般最好》2ns延时,然后这个延时后的信号与自身未延时的做一个异或操作,异或后的信号作为时钟就可以了,后端需要保证延时异或单元不被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加一个延时,一般最好》2ns延时,然后这个延时后的信号与自身未延时的做一个异或操作,异或后的信号作 ...

时钟后面如何加一个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加一个延时,一般最好》2ns延时,然后这个延时后的信号与自身未延时的做一个异或操作,异或后的信号作 ...

你为什么这么机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钟后面如何加一个延迟?

An even number of inverters will generate a d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加一个延时,一般最好》2ns延时,然后这个延时后的信号与自身未延时的做一个异或操作,异或后的信号作 ...

用沿检测电路的思路不错,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 even number of inverters will generate a delay.

是,一开始也想到了,但是嫌要接很多,加个电容

网友:
饥饿的电流逆变器具有更高的输出阻抗,因此您可能不需要电容器。 请仔细研究PLL设计的环形振荡器VCO原理图。 如果您的延迟时间真的太长了,则比使用电流源给电容器充电并由比较器对其进行控制(一次触发)要长。 了解一下PWM SMPS斜坡发生器电路的想法。

如果增加的足够小,可以增加一个小的电容器来增加延迟,否则会浪费很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