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LVS后电阻值版图与电路不一样

楼主(2019-11-05):
最近跑LVS 遇到如下几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检查所有连线都没有问题,电阻之间的间距也没有关系,器件也没有调错。请问该问题是怎么产生的,需如何解决?
求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A:
电路里面那个pin vh!你是怎样处理的?一般有!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面那个pin vh!你是怎样处理的?一般有!需要注意

电路说PDK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面那个pin vh!你是怎样处理的?一般有!需要注意

是Pin WH 沒接上或沒認到

网友:
wh!是不是电阻的阱电位,让电路把这个电位具体连到哪里填到器件里面去.

网友B:
1,spice里面单位弄错了,比如第一个电阻的阻值,LVS的结果是2.*e+6 , 而spice里面是2.*e+3
这里需要你去检查一下你的spice里面单位是怎么定义的。
2,spice中电阻的阻值精确度和版图lvs跑出来的不一样,LVS:2.01637  spice:2.016小数点后差了两位。这种情况一般需要修改spice,将spice里的阻值改为和lvs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pice里面单位弄错了,比如第一个电阻的阻值,LVS的结果是2.*e+6 , 而spice里面是2.*e+3
这里需要你去检 ...

好的,我先与电路沟通尝试改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C:
原理图电阻值和版图的电阻值对不上,关于pin没有识别到的话,可以试试重新调一遍试试。如果还是没有识别,标记一下线看看有没有短路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电阻值和版图的电阻值对不上,关于pin没有识别到的话,可以试试重新调一遍试试。如果还是没有识别,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spice里面单位弄错了,比如第一个电阻的阻值,LVS的结果是2.*e+6 , 而spice里面是2.*e+3
这里需要你去检 ...

我的是电阻值出错  但是我的原理图和版图宽长比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点评):
蛇形电阻拐角处的阻值约等于二分之一方块电阻,若电阻拐角太多,阻值变化就大。

网友E(2020-01-03):
哥们是不是通过修必LVs文件,过的

LVS REDUCE SERIER RESISTORS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是不是通过修必LVs文件,过的

LVS REDUCE SERIER RESISTORS YES

不是,电阻值报错是因为阻值比例关系,后面电路改后,OK.  WH  是因为PDK问题,后修改后,OK.

网友:
先把 label打上吧!

网友:
在lvs command file里面修改trace,改变lvs提取电阻属性识别时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电阻值和版图的电阻值对不上,关于pin没有识别到的话,可以试试重新调一遍试试。如果还是没有识别, ...

我这显示只有电阻不匹配的问题,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阻值出错  但是我的原理图和版图宽长比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