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们vcsmx仿真vhd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1-05):
用vcsmx2015仿真vhdl,第一步analysis过了,但是一到第二步elaboration就报错 提示找不到顶层模块 请问是不是这种问题是vcsmx安装的有问题啊
Error-[TMENF-ILL] Top Module/Entity not found  Top module/entity/config "abctop" is not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brary
  list.
  Liblist: DEFAULT GGS VLOG VHDL DWARE DW01 DW02 DW03 DW04 DW05 DW06 DW07 DW08
  GTECH GSCOMP IEEE IEEE_ASIC SYNOPSYS STD_DEVELOPERSKIT VITAL2000 STD

Error-[NM] No modules defined
  No modules defined in current design file(s).

网友A:
abctop是一个module名?在哪一个文件里?这个文件有没有在你编译的文件列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top是一个module名?在哪一个文件里?这个文件有没有在你编译的文件列表里? ...

多谢老哥呀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这个情况是必须要在每步编译加-full64命令才行。

网友B(2021-01-05):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呀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这个情况是必须要在每步编译加-full64命令才行。
...

给力啊,我也忘记了full64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给力啊,我也忘记了full64

有个疑问,是不是pj版vcs都要加-full64呢

网友C(2021-03-14):
亲,我再analysis时和comp时都添加了full64,可是还是报错在liblist DEFAULT中找不到顶层模块。请问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我再analysis时和comp时都添加了full64,可是还是报错在liblist DEFAULT中找不到顶层模块。请问这个会 ...

时间长了我也忘记了。。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将需要的文件都编译成库放到lib里,或者你再仔细看看vhdl仿真流程,看看少了哪一步。

网友(2022-10-06):
引用 网友C:
亲,我再analysis时和comp时都添加了full64,可是还是报错在liblist DEFAULT中找不到顶层模块。请问这个会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11-30):
vhdlan, vlogan, vcs 都要加 -full64

网友:
vhdlan, vlogan, vcs 都要加 -full64 参数

网友:
-full64 用64-bitb编译
没用的话用32-bit编译
编译的结果互相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