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栅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作上拉用,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限流吗?

楼主(2019-11-05):
随便画的图,别介意~~~

网友:
应该是给个电位吧。

网友A:
有的工艺为了esd的考量,不允许gate接到电源或地,必须串个电阻。

网友B:
这个工艺的特征尺寸是多少?
在某些工艺节点之后,gate不允许直接接GND or power
需要串联一个电阻,目的是保护MOS的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的特征尺寸是多少?
在某些工艺节点之后,gate不允许直接接GND or power
需要串联一个电阻,目的是 ...

40nm的

网友:
那应该就是为了符合工艺rule的要求,所以gate接一个电阻。

网友:
一開始PMOS閘極為低電位,使得P型管導通,我猜是start-up ,想了解白框裡面是甚麼電路

网友C(2021-09-24):
引用 网友A:
有的工艺为了esd的考量,不允许gate接到电源或地,必须串个电阻。

如果pmos的gate接地的话,是哪种类型的ESD会对MOS的栅极造成损伤,能否解释一下ESD损伤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pmos的gate接地的话,是哪种类型的ESD会对MOS的栅极造成损伤,能否解释一下ESD损伤的原理?
...

Tie-hi/Tie-low cells for ESD protection - littlej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看过这个链接的原理解释后,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