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IV PSS仿真中,输出结果output noise和phase noise 怎么换算?

楼主(2019-11-05):
求各位大神,PLL DIV 仿真查看结果; output noise和phase noise 怎么换算? 感觉PN(dBC)=10*LOG(Sf/2) 不准确;
还是output noise包括phase noise 和AM noise? 请大神指导;

网友:
同问,
你好,

能问问您,phase noise 和out noise的区别,我看
phase noise的结果是dbc/hz,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已经除以了载波的能量,但是PLL中PFD+CP ,LPF,VCO,div,应该不是选择的同一个载波频率,这样计算结果会有问题吧?

楼主:
换算的结果显示不一样而已

网友(2021-12-28):
大佬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楼主:
已解决,用传输函数换算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13):
同问, 你好, 能问问您,phase noise 和out noise的区别,我看 phase noise的结果是dbc/hz,如...

同问,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11):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