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RAM单元读写时间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11-05):
RT,6T Sram单元读操作时间和写操作时间怎么手算?用什么公式?

网友(2020-10-19):
查看对应MEM compiler 生成的datasheet,评估的时候也能看到,不然你怎么选型

网友(2020-11-20):
如果单纯是bitcell,速度主要由电流决定。
不过你这个读操作时间和写操作时间的说法,有点外行。

如果是整个SRAM,速度决定因素复杂。建议看datashee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