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DS中使用TSMC18RF工艺库的RFMOS管报错

楼主(2019-11-05):
在ADS中使用TSMC18RF工艺库的RFMOS管报错,然而使用MOS管没有问题。但是目前需要使用RFMOS管,希望大佬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描述:

电路图为使用ADS扫描RF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若将RFMOS替换为普通MOS则能正常输出曲线,而RFMOS报错。
ADS软件版本为2017
RFMOS是TSMC0.18umRF工艺库

报错信息如下:
Simulation Messages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netlist flattening.
    Subcircuit 'nmos_rf33' is already defined in file '<ADS netlist>', at or just before line '9'.
    Trying to redefine it in file `F:/RFIC/tsmc18rf_converted//circuit/models/rf018.net', at or just before '1616'.
    Please change the redefinition policy using 'Options' component if it is needed.

Status / Summary

hpeesofsim (*) 470.shp Oct 16 2017, MINT version 4
    (64-bit windows built: Tue Oct 17, 2017 04:23:43 +0000)
Copyright 1989 - 2017 Keysight Technologies.
--------------------
Simulation terminated due to error.
--------------------

附件:
图1 报错信息
图2 电路原理图
附件3 工艺库中rf018.net文件  (这里转换为word文档)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网友A:
应该是ADS自带的器件定义重合了,可以尝试新建library再调取仿真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0-03-02):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想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0-12-10):
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DS自带的器件定义重合了,可以尝试新建library再调取仿真应该就没问题了 ...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2021-03-17):
想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1-07-28):
TSMC18RF工艺库的RFMOS报错问题没有解决。
后来换成了TSMC 130nm工艺,在ADS2008中可以使用RFMOS。

网友B:
请问楼主大大怎么在ADS中使用cadence的tsmc工艺库呀?我目前有65nm工艺库,想在cadence中使用一下65nm的一个管子,请楼主大大赐教,有偿

网友(2021-09-2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大大怎么在ADS中使用cadence的tsmc工艺库呀?我目前有65nm工艺库,想在cadence中使用一下65nm的一 ...

跪求65nm的工艺库,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看上面他给你提示了,你用option这个插件就可以解决,option这个插件你可以help看怎么用,很简单的

网友C(2022-01-04):
插入option模块,找到duplicate设置,subcircuit duplicate从default改成warning或则ignore

网友:
你好,请问是怎样将库转换到ads2017支持的格式?

网友(2022-07-01):
最新版本的ADS好像不能使用TSMC0.18um工艺包吧!我用了都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个,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解决步骤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谁解决了没有,可以给点指导吗

网友: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C:
插入option模块,找到duplicate设置,subcircuit duplicate从default改成warning或则ignore

这个牛X啊,有可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大大怎么在ADS中使用cadence的tsmc工艺库呀?我目前有65nm工艺库,想在cadence中使用一下65nm的一 ...

大佬 你的65nm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C:
插入option模块,找到duplicate设置,subcircuit duplicate从default改成warning或则ignore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入option模块,找到duplicate设置,subcircuit duplicate从default改成warning或则ignore

赞,这样操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