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 混合仿真 fsdb 無法看到底層

楼主(2019-11-05):
請問大神, 我在用 vcs-xa 做混合仿真, 只有產生出一個 fsdb(應該有一個數字的 fsdb 和模擬的 fsdb ?)

並且這個 fsdb 用 nwave 開或是用 waveview 都無法看到底層電路的節點, 只看得到 top 層,

我的環境是 spice_top(testbench) ,  top 底下 instance 一個 verilog module 和 一個 spice module

. cfg 內容是
set_sim_case -case lower
probe_waveform_logic * -limit 10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limit 10
set_sim_level 4

网友(2021-09-06):
请教楼主,xa+vcs怎么dump fsdb格式的,能否看下xavcs.ucli怎么写的,demo里都是.vpd的

网友A(2021-10-28):
你好,我用vcs+xa混仿也只产生vcs.fsdb,却没有xa.fsdb,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vcs+xa混仿也只产生vcs.fsdb,却没有xa.fsdb,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

你好 请问您问题解决了嘛,我的是只有xa.fsdb,没有vcs.fsdb,可以有偿

网友(2023-07-27):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看更底层的信号l

网友B:
cfg文件里加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旧版本不加-file merge)
sp文件里加 .probe v(*) i(*)
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g文件里加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旧版本不加-file merge)
sp文件里加 .probe ...

楼主  我生成fsdb文件,verdi怎么把设计和波形文件吃进来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看波形。  然后尝试用wv & 直接吃的vdp文件,信号列表没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g文件里加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旧版本不加-file merge)
sp文件里加 .probe ...

楼主,请问我生成fsdb怎见后怎么用verdi查看波形,加载设计后拉信号,都提示没这个信号     ;       然后尝试用wv直接吃vpd文件,看波形,但信号列表也没信号

网友(2024-11-04):
xa.cfg 内容:
set_sim_level -level 3
set_sim_level -level 5 -inst  tb_top.dut.u_analog_top.xianalog
#set_oscillator -subckt PSSM_OSC_GEN
#set_ccap_level 7

#set_probe_window 0 500u 1m 2m 10m 20m
# Command to probe voltage & current signals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port 1 -limit 99
probe_waveform_va *.* -limit 99
#probe_waveform_voltage -vsub *   -level 9
#probe_waveform_current -isub *   -level 9
set_logic_threshold -loth 0.5 -hith 1.3 -node *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flush 5%
set_multi_core -core 10
#set_analysis_core -core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