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 关于提取所有使用到的库的脚本,以及疑问

楼主(2019-11-05):
图片的脚本是能够提取当前cellview的所使用到的库,怎么样才能提取到hierarchy的呢?请各位帮帮忙修改一下。

楼主:
图片附上

网友A:
把cellview ID作为可传递的变量,做一个递归嵌套的函数,从顶层开始,每一个cell都先找cell的schematic view,然后调用自己,这是depth first search的搜索算法;在这函数里面做完一个cell再循环做下一个cell,然后对搜索道的库ID(或者库名)列表做一个唯一化的筛选就可以了。代码段应该很短就可以搞定。

楼主:
谢谢。能不能大致写一下呢,递归太难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ellview ID作为可传递的变量,做一个递归嵌套的函数,从顶层开始,每一个cell都先找cell的schematic vie ...

谢谢,能不能写一下呢,递归实在太难写了,大神

网友:
自己在函数内部调用自己,这有啥难的啊,就是调用的时候变量换成函数内部更新过的变量不就行了?

网友A:
代码见附件。

网友B(2019-12-12):
引用 网友A:
代码见附件。

请问一下。。。
每次我看到里面的master是代表什么?
我有兴趣想学,但是看了很多manual也不能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每次我看到里面的master是代表什么?
我有兴趣想学,但是看了很多manual也不能明白

最好先学一下数据结构的概念再继续 ...

网友C(2020-07-20):
引用 网友A:
代码见附件。

你好,最近在学习skill,研究了一下你发的这个代码,返回的libName只有当前层的,没有包含下层cell的Library name,我完全按照你的代码输入的,只把schematic改成了layou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在学习skill,研究了一下你发的这个代码,返回的libName只有当前层的,没有包含下层cell的Libr ...

看来你是不会调用这个函数,在代码的下部,我写了To run下面的两行, 就是教你怎么调用这个函数的。从你的截图来看,是不知道怎么调用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不会调用这个函数,在代码的下部,我写了To run下面的两行, 就是教你怎么调用这个函数的。从你的 ...

你好,之前我是在CIW里直接输入的,没有用定义的快捷键那个,我重新截了个图麻烦你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之前我是在CIW里直接输入的,没有用定义的快捷键那个,我重新截了个图麻烦你再看一下
...

不好意思,太自信了总是有Bug。你是对的,我的代码里面少打了一个字。

cell~>master~>cell~>views 后面还应该有个 ~>name, 所以,这一行应该是:

when( member("schematic" cell~>master~>cell~>views~>name)

就对了。代码中“schematic”换成“layout”也是工作的,已经测试过了。谢谢指正!

网友A:
更新代码见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新代码见附图。

你好,非常感谢你,我仿照你这个脚本的思路按照自己的需求写了个脚本,我想要把layout从顶层到底层所用到的库输出到LibList中,并且列出Viewname不叫layout(比如layout1)的cell到NNcell这个list中,但是好像脚本并不能同时传递这两个变量。是因为递归时只把脚本的返回值循环进行下一次运算吗?有很多知识还不懂,希望你能指教一下,我上传了3张图片请你帮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非常感谢你,我仿照你这个脚本的思路按照自己的需求写了个脚本,我想要把layout从顶层到底层所用到 ...

你的递归调用仅仅把LibList返回了,但是除了LibList,你还需要warnView啊,你没返回这个值,当然执行完递归,返回到顶层调用的函数的时候,除了LibList,其他啥都没有了啊。你知道怎么改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非常感谢你,我仿照你这个脚本的思路按照自己的需求写了个脚本,我想要把layout从顶层到底层所用到 ...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用一个中间量接住递归调用的返回值,
New_Val = HGetHierLib(cv LibList NNcell),
NewLibList = car(New_Val)
NewNNcell = cadr(New_Val)

将函数HGetHierLib的最终返回值定为一个列表 list(NewLibList, NewNNcell).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用一个中间量接住递归调用的返回值,
New_Val = HGetHierLib(cv LibList NNcell),  ...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不知道是不是我加入的位置不对,CIW返回的list是(nil nil)这样的。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脚本的返回值就可以从最早版本的一个变成现在的两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不知道是不是我加入的位置不对,CIW返回的list是(nil nil)这样 ...

你要的是这个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这个 ...

哦哦,谢谢,我好像理解了,脚本执行后的返回值,取决于我foreach结束后那个表达式。所以在递归调用时,我从返回值取出对应的值重新给变量赋值,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哦,谢谢,我好像理解了,脚本执行后的返回值,取决于我foreach结束后那个表达式。所以在递归调用时, ...

正好讲反了,这个代码结构是,每进入一次层叠的递归调用函数,LibList和NNcell都先被更新再层叠进入,最后走完所有的层次之后,一起返回。
这个代码结构的缺点是随着设计规模的扩大,运算所占用的内存也是不断增大。而且是越深入层次树里,内存耗用越大。另一种搜索方式 Depth First Search的内存占用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讲反了,这个代码结构是,每进入一次层叠的递归调用函数,LibList和NNcell都先被更新再层叠进入,最 ...

嗯嗯,懂了,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学一下数据结构的概念再继续 ...

你好,请问这个数据结构的概念是哪一份文档?可以发一份吗,或者告知名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数据结构的概念是哪一份文档?可以发一份吗,或者告知名字。。谢谢!
...

Cadence没有一份正式文档介绍其数据结构。这些都是在SKILL编程中摸索出来的。

网友:
晕,脚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