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晶振负阻如何仿真

楼主(2019-11-05):
大家好,请教一下皮尔斯晶振的负阻如何仿真?皮尔斯晶振先分析负阻还是先分析gm?另外反馈电阻如何确定大小取多少?

网友A:
设定偏置条件,单位正弦信号,交流仿真,测电流取倒数就是电阻。就能得到负阻曲线。
阻抗是能形成振荡的必要条件,所以不存在所谓先后问题,谐振电容,反馈电阻和gm共同决定了电路的等效阻抗。需要根据所需的频段设置合适的等效阻抗,还要兼顾相位噪声等。
一般晶振电路的谐振电容首先确定,根据噪声和频段需求设置主振器件的gm,反馈电阻用来调整能够谐振的区间。负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各家晶体千差万别,需要留有适当的余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偏置条件,单位正弦信号,交流仿真,测电流取倒数就是电阻。就能得到负阻曲线。
阻抗是能形成振荡的必 ...

好的,谢谢

楼主(2020-05-18):
引用 网友A:
设定偏置条件,单位正弦信号,交流仿真,测电流取倒数就是电阻。就能得到负阻曲线。
阻抗是能形成振荡的必 ...

仿真负阻时从图中哪个点断开,信号加到什么地方?偏置条件有什么要求?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负阻时从图中哪个点断开,信号加到什么地方?偏置条件有什么要求?求大神指导,谢谢!!!
...

你要仿真的是电路的等效阻抗,所以去掉晶体模型。inverter的输入看进去的阻抗。就是相当于给定输入电压,测量输入电流。然后V/I=R。
偏置条件没有确定的说法,一般晶振振荡的时候共模电平大约0.7V左右,峰峰值0.7V~1V,大了小了都不太好。所以你尝试着仿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真的是电路的等效阻抗,所以去掉晶体模型。inverter的输入看进去的阻抗。就是相当于给定输入电压, ...

我去掉晶振模型后,仿真电路的简图如下所示,仿真加交流电压出来的电阻都是正值,且远大于晶振模型中的电阻,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以给画一个简图吗?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掉晶振模型后,仿真电路的简图如下所示,仿真加交流电压出来的电阻都是正值,且远大于晶振模型中的电 ...

这样大致就可以,原理上讲得通。不过应该用dc电源,加交流选项,扫描频率。这样会自动平衡。测量电源的电流,取倒数不就是电阻?问下具体参数:哪个频率?两端电容加多大?反馈电阻取多大?在频域上,电阻曲线有一个过零点,高频趋近于零。如果是正的,可能就是不满足振荡条件,还在过零点之前。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致就可以,原理上讲得通。不过应该用dc电源,加交流选项,扫描频率。这样会自动平衡。测量电源的电 ...

频率为32MHz,两端电容加12.5pF(8pF~23pF),反馈电阻在500K~1M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为32MHz,两端电容加12.5pF(8pF~23pF),反馈电阻在500K~1M之间

那应该差不多了。合适的话负阻应该在-300欧姆到-50欧姆之间,32MHz这个频点。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致就可以,原理上讲得通。不过应该用dc电源,加交流选项,扫描频率。这样会自动平衡。测量电源的电 ...

没看懂,这个电源到底应该在哪加啊

网友B(2022-05-12):
引用 楼主:
我去掉晶振模型后,仿真电路的简图如下所示,仿真加交流电压出来的电阻都是正值,且远大于晶振模型中的电 ...

大佬,我现在在晶振的i端加了个vdc,共模给0,交流给1V,跑出来的负阻也是正值。您后来有找到原因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现在在晶振的i端加了个vdc,共模给0,交流给1V,跑出来的负阻也是正值。您后来有找到原因解决吗? ...

你问问田哥吧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esign ho4里面有仿真负阻的方法,请查看。

Crystal model and its reactance.pdf

Crystal oscillator design and negative Resistanc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ho4的那个PDF文档很详细~很有用啊~~仿真搭建tb也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这个文档满满的干货啊!点赞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网友D(2023-07-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通过AC仿真,然后使用求real值得到负阻大小

网友E(2023-08-30):
引用 楼主:
通过AC仿真,然后使用求real值得到负阻大小

你好,请问AC仿真后怎么求real值呢?盼复

楼主(2023-11-06):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AC仿真后怎么求real值呢?盼复

在交流电源处进行计算,交流电源的两端电压差除以流过交流的电流,并对该值计算Re(计算器里的实数计算函数)即可

网友:
一锅端了

网友(2024-07-05):
干货满满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感谢分享,这个文档讲的很详细

网友F(2025-09-20):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时候可以得到 gm(opt),gm取gm(opt)时,负阻最大,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附件为晶体振荡器的论文,d ...

您好请教一下:仿真负阻是否要带上晶振模型中的封装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教一下:仿真负阻是否要带上晶振模型中的封装电容呀

负阻仿真 都不需要晶振模型   自己看下文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