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搬运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1-05):
1,schematic搬运之后CDF莫名多了很多选项,我现在在用最傻叉的方法,重新I一个管子,基本相当于重画,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你们是怎么搬运schematic的?
2,layout搬运之后,T键查看是哪些层根本没有反应,想转化也不知道怎么办,layermap在哪里,mapmap应该怎么做
请介绍的详细一些,有教程那更好了,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系统性(麻烦)的工程。

网友:
porting process , 几个做法
schematic
1. Cad team 建假 symbol . 底层都是nmos  pmos
A 工艺上层套A    B  工艺套 B
or 转 netlist 用 perl  ..
n -> nch    p-> pch ...

2. edif  in -> out  (败代电路图SCHEMATIC 方式的EDIF , 不是纯netlist )
edif in 後文字档SYMBOL  换掉 .

3. 人工换symbol

版图得看 layermap  .. 很多换後
  看RULE 差多少去 拉开跟缩小 ..

都不是小工程的 , 很多号称XX  相容.
不同厂就是真的不同 . 数码只有 0 1 还好
  模拟端问题可多 .

楼主(2019-12-11):
schematic两种方法:
1、修改了CDF参数选项
2、cadence616更新到了cadence618就好用了
layout:
做mapmap之间的映射,导入方法和mapmap文件如下,laymap在每次版图存为GDS的时候可以用到,两个工艺都是这么找的

导入方法

导入方法

mapmap

mapmap

网友(2023-04-17):
前辈,最后一张图映射文件有完整的图片吗?还不太清楚需要哪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