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9-11-05):
请问如何终止sequence
例如:
fork
·uvm_do(seq_a)//正常全流程程序
join_none
·uvm_do(seq_error_occur)//产生错误
seq_a.kill();
·uvm_do(seq_b)//错误处理程序
这段程序在kill的时候我的seq_a中正在通过寄存器模型进行读写操作,这是停止导致我后续寄存器操作无法进行。
请问中断sequence的操作大佬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是不是seq_error_occur执行后,再执行seq_b,然后再继续执行seq_a?如果是这样,在seq_b用grab试试

网友:
描述一下你这三个seq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