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楼主(2019-11-05):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u_inst0/A1

上面 这句 放在 sdc里,PT里read_sdc报错,说 没有这个指令,但是单独复制上一行在 PT执行,又没有报错??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Please try: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get_pins u_inst0/A1]

网友(2022-10-1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因为SDC能支持的命令有限,set_disable...本来就不在sdc所支持的命令里面,所以只能放到外面,或者直接source